小熊加湿器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8-12-21):
家里小熊加湿器坏了,不通电,查大电容有320V,无34V和12V输出,跑线路图如下:查到图示中的1MΩ电阻(应该是启动电阻)坏了,为无穷大,没有相同的色环电阻,找个贴片的电阻换上,故障排除。

注:作为新手,这个图画了三个晚上才画出来。请大家多多支持!还有一个稳压二级管没画出来。。。

我的另一个显示器的贴子,最后发现是电源管理芯片的6脚供电没有焊好(没有风枪,都是烙铁来的),焊好后也正常了。

网友A:
线都跑出来了,能简单讲一下它的原理,就完美了。
小家电某些电路设计的复杂程度,是不输于台机主板的。
台机主板,是大量简单电路的重复和堆叠。
要想学到多变的电路,还得拆小家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都跑出来了,能简单讲一下它的原理,就完美了。
小家电某些电路设计的复杂程度,是不输于台机主板的 ...

感谢支持,电路图不是特别明白,没有电源管理芯片,不过这里边除了两个对管跟普通的有电源管理芯片的有区别之外,其它的差不多,主线路提供启动电压,初级的副线圈提供供电,估计这两个对管就是起到电源管理芯片的作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支持,电路图不是特别明白,没有电源管理芯片,不过这里边除了两个对管跟普通的有电源管理芯片的有区 ...

那个叫自激振荡,原理比较复杂。到现在,关于自激振荡电路的工作原理,还是有很多争议。
早起的安防监控电源,多采用2个三极管自激振荡产生开关电压。现在已经被PWM芯片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