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750s 板号6-71-W35S0-D03A 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8-12-21):
不是专业做维修的,但平时在论坛里看过很多人分享的维修过程,受益颇多,特分享下顺便赚点积分。
关键词:OZ8681L、SMC_BAT、SMD_BAT
过程:
1.最开始是不认电池,系统里面红叉,手里有2块电池,排除电池问题,遂拆出主板,看图纸测量:
----发现PQ5、PQ35被击穿,更换之;
----单插可调电源,充放芯片OZ8681L1脚19v,PQ81、PQ82、LOT6_CHG(正常3.3v,开机后触发)应该都是好的;8681L 10脚和11脚0v,10脚SMC_BAT和11脚SMD_BAT分别为充放芯片到EC SMBUS的时钟线和数据线,此时不正常,不插电池应该也是3.3v;9脚有一个很小的电压,正常应该高电平3.3v(开机后出现),判断充放芯片坏了,遂淘宝购入;
----更换8681L,进系统能认到电池了,显示充电但充不进,拔掉电源单电池不掉电,用单电池也无法开机。

2.排查电池充放电路,电池和电源一起插上,测得8681L 10脚有个2.* v的跳变电压, 11脚3.3v正常,感觉要么8681L到EC线路有问题,要么充放电路后级有短路或者漏电,同时PQ71也列入怀疑对象,但这个双N mos管不好找,先排查其它的:
----测10脚和11脚到EC线路的对地阻值,有一点差异,看EC的几个脚貌似有点腐蚀,遂取下EC重焊,无果;
----此时有个误操作,不小心把PR485和PR155搞错了,导致PQ81烧了,遂更换,同时重换了一个8681L,无果,这一步埋下个大坑;
----测电池充电线路上的器件,此时刚好找到了一个料板,遂更换了PQ71这个双N mos管,同时又一次调换了料板上的8681L芯片,无果;
----排查一番,终于发现PR117和PR118两个电阻阻值不对,10欧变成几十千欧,遂更换,此时10脚电压变成的2.*v和17.*v的来回跳变电压;
----电路上的电阻电容测得都差不多了,还是无果,突然想起PQ81烧了的那条线路,最终排查出8681L 1脚有个接地的电容PC76在线测容值正常,取下来测不对,遂更换之,10脚电压终于正常了,插上可调电源和电池,电流跳到2.5a并稳定,进系统终于正常充电了。
3.总结更换了:PQ5,PQ35,PQ81,PQ71,PR117,PR118,PC76,充放芯片OZ8681L。
中间走了不少弯路,也翻了不少论坛的帖子,得到不少启发,感谢那些分享者,特别是这个帖子OZ8682LN(和8681L差不多)的工作过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4998-1-1.html

网友:
哇,这样还不是做专业维修的,那什么叫专业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