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S PLUS通病无限重启 不用动电源8004电感字库cpu,wif ...
R9S PLUS通病无限重启 不用动电源8004电感字库cpu,wifi这些都是瞎弄

楼主(2018-12-22):
R9S PLUS通病无限重启 不用动电源8004电感字库cpu,wifi这些都是瞎弄,上面弄的不行的,加热好一会,加我微必杀:457737242
WiFi

网友:
换掉电感也没用

网友:
瞎说,CPU虚的多

网友:
不会别乱说,别乱修,不是修cpu,字库,电源8004,电感,是某地方短路拆除解决,加我 微 yoki78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