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71211t开机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8-12-22):
键盘下面有一组白色拨动开关,1-6个,记住原状,把6个开关拨动几次还原就有显示了,这开关是显示供电和功能的,闪屏也可先调这里

网友:
给楼主大大的赞一个!二修机白屏未修好,收活加焊了无效置球无效,换了显卡还是白屏,拨动了开关后奇迹般的好了!所以有类似经验大家分享,少走弯路,减少成本提高效率,事半功倍!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