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偏色是显卡故障还是显存故障呢?

楼主(2018-12-22):
修华硕K42JR,刚开始的故障是开机不显,经过检测后上BGA加焊,再次上电测试,能够显示,但显示偏色(偏红),当时怀疑会不会是显卡坏了,刚好料板里有这样的显卡所以就把显卡给换了,结果换了以后开机不显,考虑到动过显卡,会不会是加焊时连累了显存呢?(加焊时没给显存贴上铝箔纸,没做好保护措施)于是加焊显存,再次测试时上电掉电,然后换显存,再次上电还是不显,最后再把原来的显卡换回去,测试正常亮机,没有出现偏色。修到最后倒也修好了,但对于偏色的问题,我不知道是显卡虚焊引起还是显存有问题引起,因为在加焊显存后显存直接挂了,所以我猜想会不会在加焊前显存已经快坏了,所以引起偏色。不知有没有哪位师傅修过,知道是哪个引起的偏色呢?

网友:
RGB三基色是到显卡里的 K42JR这机器显卡本来也容易虚焊

网友:
应该都是显卡导致的,与显存关系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