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维修联想笔记本主板LZ57

楼主(2018-12-22):
实地维修联想笔记本主板LZ57
板号:10290-2    LZ57
故障现象:按开关不触发
维修结果:故障修复已亮机
1、        目测主板无明显外观损坏,元件、各接口完整,无缺件、无烧坏痕迹。各大电感打值(红色标记),各大电感至公共点(绿色标记),公共点打值473,均无异常。
2、插入电源,待机电流0.01A,感觉没什么问题,测公共点18.17V,测待机3V5V电感0V。是3V5V还是保护隔离问题呢?按时序还是先查保护隔离电路,测得第二个适配器隔离管G17.91V,有问题,这个P管没有完全导通,假公共点。隔离管PU4001要导通,连接G极的PR4002PR4003需要形成串联分压,受控于充电芯片BQ24745ACOK。实测ACOK0V,正常应为3.3V,断电ACOK打值530,问题应该出在BQ24745
3、参照BQ24745芯片数据手册内部框图:
4、充电芯片BQ24745工作条件:
5、问题显而易见,当2ACIN的电压没有超过2.4V阀值时,ACOK将会被内部拉低为0V。测串联分压电阻PR4010阻值50K欧正常,PR4006的阻值为813K欧有问题,正常应在345K欧以内。找了个215K欧的换上后,通电测得ACIN 3.5VACOK 3.3V,适配器隔离管PU4001G6.2V,公共点18.9V、待机3V5V均已正常。
6、上U上内存触发上电,亮机了。

网友:
老铁,稳了,按照启动过程,时序一步一步来,修好就是个时间问题

网友:
开心,第一次发帖就有兄弟们加分

网友:
谢谢分享。手巧也要家式妙。学习学习。看来没有好的仪器维修难度不小呀。

网友:
没认证也来小祝贺一下 同桌了不起思路清晰 理论强大

网友:
谢过一碗江南,不然都不会发帖。石兄等着看你的帖子呢

网友:
饭点了,该去吃猪脚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