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30s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8-12-22):
前几天修个T430S没待机,测得电源接口输入场管电压不正常
换场管还是一样,查图纸发现受EC控制。 ,客户说过有时能开机,所以加焊一下,有待机,能开
过一会又不开了。用烙铁拖一遍,测试正常,有3个脚脱焊。ThinkPad质量差到这个地步了?
没下载分了,大家给加点分哈,谢谢各位

网友(点评):
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都能有,哈哈

网友:
ThinkPad 质量应该不会太差啊  你看看是不是有原件不良 然后受热又正常了 多试试。

网友:
Ec虚焊,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