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M LE 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8-12-22):
同行描述故障风扇转转停停, 插拔下内存,进系统 不到1分钟重启 。 进BIOS看了下    5V检测偏低

通过电路分压得知    这个分压电压应该是 1.35 左右  明显偏低
测量8.2k 电阻没问题, 那就是22K问题了 , 找不到电阻 ,直接换成20K, 7.5 K

故障消失 ,进系统也不重启了 。   帖子划下水 ,求点分 F1A55-M LE

网友A:
楼主我给你加了1分,我真好啊,做好事不留名,叫我雷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给你加了1分,我真好啊,做好事不留名,叫我雷锋就好

                                         `

网友:
楼主你果然是高手啊。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网友:
现在主板还能这样检查问题

网友:
你们别加分了    ,一分一分的   ,不够烦人的  ·

网友B:
只要5v跟12v有一个是对的,把不对的电阻去掉,一坨锡连起来就好,不用找电阻那么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5v跟12v有一个是对的,把不对的电阻去掉,一坨锡连起来就好,不用找电阻那么麻烦

看过别人帖子发过 , 我没试过                    ·

网友:
此是5伏输出电压调节电阻吗?。。。。。。

网友D:
这两个电阻怎么找到在什么位置有规律吗5v电压检测怎么找?12伏电压检测怎么找?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过别人帖子发过 , 我没试过                    ·

可以的,我一直都是这样改的,这样省心省事

网友E:
可以直接搭线到12V检测那里的吧

网友:
今天又遇见个P8B75-M LE  随手画了下图, 可以直接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直接搭线到12V检测那里的吧

可以 直连的  。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电阻怎么找到在什么位置有规律吗5v电压检测怎么找?12伏电压检测怎么找?   谢谢

一般都是IO 旁边                           ·

网友:
楼主你果然是高手, 佩服佩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