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7不显示PPVOUT_S0_LCDBKLT无电压

楼主(2018-12-22):
MacBook   A1707不显示PPVOUT_S0_LCDBKLT无电压    自动上电  能开机待机0.12   摸u7800发烫 没思路了该怎么修 大佬们     好了发红包

网友:
看来我是拿不到这个红包了,哈哈哈哈

网友:
上半身有换过试没,我遇到过屏幕坏的。

网友A:
修过类似问题,u7800这个芯片是通病,我的问题是u7800 的一个小供电 PP1V8_SUS 未出 ,加焊 u7800之后 ok,你测量一下,这个芯片控制输出很多电压的,有问题加焊或者更换芯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过类似问题,u7800这个芯片是通病,我的问题是u7800 的一个小供电 PP1V8_SUS 未出 ,加焊 u7800之后 ok, ...

我这个供电都有   就是待机0.12的时候发烫   另外 我量待机5v的时候只有3v   开机之后就5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供电都有   就是待机0.12的时候发烫   另外 我量待机5v的时候只有3v   开机之后就5v了

苹果设计待机5v不应该出来的,往这边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