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HP 430 G3 BIOS

楼主(2018-12-22):
HP 430 原厂 G3 板号DA0X61MB6G0
HP 430 G3.zip

网友(2019-02-18):
我的故障是开机屏亮,但是没显示(灰屏),刷了这BIOS故障一样,亮屏速度还是很快的,这bios应该是好的

网友(2021-02-05):
此BIOS开机,亮机也快。bat,凡是都怕bat,becausem have,红字报错,而且是重启30次也不会消失并且让输入产品信息,但可以跳过。

网友(2022-09-17):
有红字提示,显示的是版本ID 、序列号、SKU编号等为空,所以需要设置

网友(2024-08-06):
红字怎么设置取消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