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 820-00164进水跑0.22维修

楼主(2018-12-22):
机型:A1465 820-00164-A
故障:进液不开机。电流跑到0.22左右
拆机:目测主板进液位置比较分散
主要集中在CPU背面和BIOS周边。
先烘烤半小时后,通电还是一样情况
测量主板供电,3V 5V 1.3V 1.05V 1.6V
各个大电感供电都已经正常。
于是测量CPU边上各小电感电压
发现L1290  PP1V05_S0SW_PCH_HSIO这个电压
只有0.08V。
这个电压是由u8005转换来的
测量条件VDD 5V 正常  9脚ON 无电压

点位其来源发现9脚与Q8062第二脚不通
放大镜一搜发现连接点腐蚀断线

刮开PCB板飞线
通电掉电比原先更快了但是测量瞬间电压
都已经正常了。没啥头绪就先刷个BIOS
刷完后还是一个样
突然记得以前修过一个类似机型 BIOS片选
不正常瞬间掉电的列子
于是点位一脚的关联电阻 发现R6120到R6110不通
CPU无法读取BIOS 放大镜一搜又发现了断线

飞线后开机 OK

网友:
楼主好分析,值得学习的技术哈哈哈

网友:
楼主好技术,这都是细活,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厉害。楼主分析的很透测

网友:
估计又是一个精华帖了

网友:
真的还是很细心,断线真的很难找。。。。。。。。。。

网友:
没烧什么大部件还好

网友A:
为什么我修的苹果机不会显示开机两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修的苹果机不会显示开机两个字?

论坛里最秀的就是你了

网友:
这水平,太高了,向你学习啊,苹果修的这么好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有分享经验,感谢

网友:
这个师父是高手

网友:
分析到位

网友:
苹果就是断线呀,断线呀,飞飞呀,然后就是电容短路呀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进水的机器难修,也不太稳定

网友:
学习了 苹果的电路就是复杂些。。。。。。。。。。

网友:
这技术优秀优秀 心细 给你点赞 。。。。。。。。。。。。。

网友:
学习了 苹果的电路就是复杂些。。。很好学习

网友:
感觉这种电压不出的修起来还是蛮爽的,一级一级的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