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机器的怪问题

楼主(2018-12-22):
有台三星的笔记本键主板进水 ,拆开发现也没多少水,就给客户说清理一下。机器亮了,进系统键盘按着乱跳,需要换键盘。定了一个回来装上去还是只有几个按键按能按但是 比如说按H 可能出来的是3 。换EC 换键盘卡子  刷BIOS  能想到的都弄了还是一样。怀疑南桥  因为下面带胶。不能轻易动。求大神分析谢谢

网友A:
先不要动南桥,如果新旧键盘问题不一致的话再调个键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动南桥,如果新旧键盘问题不一致的话再调个键盘试试

换了两个键盘了不知道该弄哪里了

网友:
键盘的排线接口看看,或许有发现

网友:
仔细检查,有些时候修机器就这样,键盘或EC还有主板接口问题

网友:
ec带程序吗

网友:
健盘接口那排容可全拆了试一下。。。。。。。。。。

网友:
小键盘切换试下,好像是按fn+Numlk

网友:
键盘接口跟EC之间的通讯有问题吗   你可以两下

网友B:
我说个案例和你的类似,希望对你有用。
一台G4 烧坏待机3,5V, 所到之处都坏,适配器也坏;输出29V。我把屏拆下放到三星420上测试。
发现键盘打字乱码,后来查是码片坏了烧了个洞,换码片后正常。
码片是走EDID总线。是I2C总线。I2C总线出问题引起了打字乱码

网友:
EC 不带程序的我都换了3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个案例和你的类似,希望对你有用。
一台G4 烧坏待机3,5V, 所到之处都坏,适配器也坏;输出29V。我把 ...

感谢我再去研究一下弄了好几天了没头绪了不知道弄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