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一体机S710-0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12-22):
前天同行送来一台一体机S710-00,开机不触发,拆出主板,量电源5V正常,量主板上的BIOS 8脚电压为2.5V,怀疑是不是电源功率达不到,论坛上很多多帖子都说是电源有问题,换一个就好,我手边没有一样接口的电源,手上正好有一个台机的电源,按颜色把线接好,上电,BIOS的8脚还是2,5V,图纸上标的是3。3V,看第一张图片。看来不是电源的问题,按图纸找到这个3.3V是从一个稳压管过来的,测得稳压管的控制脚为1.8V,输出2.5V,控制脚的分压电阻阻值正常,换到一片料板,正好有一样的稳压管,换上后,输出3.3V,听得一声嘀响,亮机了,把板上的元件拍下来,给有需要的人,并附上亮机图与BIOS,与大家分享~~

U29 25LD020.zip

U33 25Q64A YYY.zip

U40 25L8006E YYY.zip

网友:
图文并茂,详细具体,非常感谢,先收藏起来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用的什么手机  拍照效果杠杠的

网友:
塑料烤化了    要隔一下热

网友:
一体机修的比较少

网友:
写得很详细,值得学习

网友:
说实话,这个是最简单的,但是也是最好的精华帖啊,,,,,,,,,,,,,,,,,,,,,,

网友A:
楼主拍照技术刚刚的,待机电压都没有,怎么突然搞到BIOS了?

网友:
BIOS正好下载了。。。。。。。。。。。。。

网友:
还没修到过这个型号,遇到后可以参考 。。。。。

网友:
说实话,这个是最简单的,但是也是最好的精华帖啊,,,

网友:
正好需要下载了,谢谢,好使了回复

网友:
图文并茂,不错,技术很好啊.......

网友:
稳压管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拍照技术刚刚的,待机电压都没有,怎么突然搞到BIOS了?

先测bios芯片8脚供电是否正常,不正常先要修出来呀

网友:
楼主对问题的判断很准确,直击要害,简直就是秒杀了。厉害!!

网友:
我这小白,也有那么点懂,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机器开机是要读bios才触发的吗?

网友:
bios芯片8脚参与了触发,其他几个引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楼主图纸一起分享下?重点突出,一针见血。

网友:
BIOS是不是 参与了开机触发,待机电路和开机电路都正常吗

网友:
修的最多的一体机问题是桥和BIOS的机器   要么就是不触发

网友:
luguo ,学习中阿,谢谢楼主的帖子,谢谢

网友:
正好需要下载了,谢谢,好使了回

网友:
待机电压都没有,怎么突然搞到BIOS了

网友:
楼主有心了 加分加分 。。。。。。。。。。。。。。。。。。。。。。。。。

网友:
师傅一点弯路没走,干货帖子,学习了,图文并茂,以后遇到学习

网友:
很好的实例,不错学习了。。。。。。。。。。。

网友:
很多新机器放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