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 不认显卡

楼主(2018-12-22):
战神 不认显卡  k650d-i7  只有集显 玩游戏的时候 独显突然消失

网友A:
先三板斧下去再说 不好再慢慢理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三板斧下去再说 不好再慢慢理电路

三板斧是:换ec,刷bios,换桥吗?

网友:
BIOS还原试一试

网友:
我碰到过,有个显卡供电有问题,你可以根据图纸,查显卡的几个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板斧是:换ec,刷bios,换桥吗?

三板斧:刷BIOS,焊台加焊,换板

网友:
查查显卡供电

网友:
战神一般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供电测试正常 显卡已焊 刷bios 换显卡中 可以认到打不上驱动

网友:
看看显卡电路吧  供电有问题就会认不到  还有就是显卡自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板斧是:换ec,刷bios,换桥吗?

直接换显卡,我的就是

网友:
先查供电,在换芯片

网友:
查显卡的几个供电,再查信号.....

网友:
先查供电。。。。。。。。。。。。。。。。。

网友:
显卡坏聊,换个显卡就好了,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看看六脚的MOS管,主要是识别显卡的总线信号

网友:
战神的显卡不容易坏。换个系统。,刷个BIOS先,然后查下显卡供电

网友:
风扇会狂转吗?报警关机吗?
建议先查一下6脚的小MOS管,识别显卡的总线信号

网友:
供电正常  显卡 加焊后依旧 准备换显卡之前刷了bios 后 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