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2):
华硕X202E奇葩问题求助,不触发,每次刷BIOS可以开一次机,真的懵了
刷BIOS

网友:
可能是周围有东西虚汗吧

网友:
n年前遇到过这个问题,忘记怎么修的了,你这问题描述也很笼统。不触发的待机条件可正常?

网友:
描述不详细,但是经验判断有东西不良,你换BIOS芯片试了吗

网友:
这是个上网本吧

网友:
怀疑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BIOS周围或背面有原件不良啊,一加热就管用一会,你可以再加热试试。
不行的话,可以考虑再wp#脚保护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