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69

楼主(2018-12-22):
遇到一台MACBOOK开机电流到1.0左右,但屏不显有三声报警,其它都拆了只试主板也是这样,加焊U后就亮了,装起试完美
Mac

网友:
三声报警一般不是U的问题,是你加焊的时候将边上元器件热到了,所以能亮,很快就又会三声报警的,因为根本故障你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