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8-12-22):
手机是同行扔过来的二修机,500度吹背光IC吹嘘了上盖,(培训学校出来的学生),到我这重做了CPU能正常的开机,开机正常,就是没有显示,有背光,屏供电+5.7
-5.7都出来了,屏的MIPI阻值也正常,已经想不到是什么问题,是不是U挂掉了?

网友A:
换个屏试试。。。

网友A:
500℃干CPU附近的小东西,还是杨长顺出来的?这心还挺大的…

网友:
哈哈,学艺不精的吧。cpu可比性不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0℃干CPU附近的小东西,还是杨长顺出来的?这心还挺大的…

这个我觉得还好,500度要不了几秒就吹下来了,应该不至于吹虚cpu

网友C:
你这都修到有背光了,那就剩下屏幕显示的工作条件,你测量了吗,供电  复位  I2C总线  开启信号 都正常吗?都正常,应该是会显示的。

网友:
你店已开了?

网友:
不敢下手

网友:
给杨长顺丢人了?杨师傅干活很6的

网友D:
修手机的整套设备需要多少钱 啊

网友:
杨师傅厉害,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杨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试试。。。

换了好几个都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都修到有背光了,那就剩下屏幕显示的工作条件,你测量了吗,供电  复位  I2C总线  开启信号 都正常吗? ...

供电,复位 i2c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手机的整套设备需要多少钱 啊

这个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手机的整套设备需要多少钱 啊

修手机一般的整套设备   5万+左右   要想好的整套设备,一般在十万+左右,看你要哪些设备。
设备都不是问题,关健的是个人技术问题,能不能搞的定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觉得还好,500度要不了几秒就吹下来了,应该不至于吹虚cpu

可能每个人做法不一样吧,我在迅维实地老师傅也没交过我用500℃去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手机的整套设备需要多少钱 啊

看你是维修主板还是换屏了。一般般的不需要搞那么贵的。2万以内都可以买很好的了。我说的维修主板和换屏设备。那些几万块的冷冻机就没必要买了,除非你那里曲面屏做的非常多

网友:
有安全的方法不用 ,为了几秒 。

网友:
你们都是迅维出来的高材生吗 ?看来只有我没去学习过吧

网友:
牛逼,不对是傻逼……500这么高也干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手机的整套设备需要多少钱 啊

有设备,还要有技术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手机的整套设备需要多少钱 啊

有设备,也要有技术才行

网友:
一不小心吹爆上盖,实在生怕的话,烙铁也可以拆,不过看上去给人的感觉是小白,但是实际上我们维修的宗旨就是把风险降到最小还能修好机器就是好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