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玩家国度g751换ec,亲测通用,无需刷程序

楼主(2018-12-22):
机器客户换风扇后不开机,打值测得风扇接口3脚对地值不对,果断拆ec,淘宝订了两片,换上ok,无需刷程序。亲测亮机,键盘测试也没问题,大家放心购买!

网友:
忘记说了,EC型号是IT8585VG!

网友:
这个Ec bga的啊

网友:
对的,bga的,客户自己换风扇搞坏了。

网友:
换的5V的风扇?,这个EC可刷写备份下来,可用809H在线刷写。

网友:
请问这种ec如何焊接啊?假如这种ec要刷程序该怎么刷啊?

网友:
这个不错   没有测量过风扇5V对地阻值

网友:
想省钱,现在要多花不少

网友:
高手呀!学习了

网友:
封装和苹果的ec一样

网友:
华硕的EC基本上不带程序,这个好像跟Ux305是一样的吧!

网友:
强的一批啊                                   ·

网友:
换ec要上bga吗

网友:
不错不错,高手在人间啊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就是好,如果没有给你说,是换了风扇就开不了机了,要怎么去修哦??怎么方向去查?

网友A:
再请教一下,风扇的接口阻值正确的和坏的分别是多少。感谢!

网友:
可以,ec很多都是岛罐的

网友:
师父历害,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一下,风扇的接口阻值正确的和坏的分别是多少。感谢!

左右对比,而且一个500+对地值,一个30对地值,30的肯定不对了,还有客户是带着新买的风扇来的。上来就直接戳风扇接口。。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右对比,而且一个500+对地值,一个30对地值,30的肯定不对了,还有客户是带着新买的风扇来的。上来就直 ...

高级,高级,高级啊,,,,,,,,,,,,,,,,,,,,,,,,判断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