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60主板维修

楼主(2018-12-22):
今天有个客户要求挺高,搬来一台DELL 660机器,说必须开机BIOS显示660才行,现在点不亮了,换内存还是不亮,拆出来,内存拔掉还报警,二话不说刷BIOS,但是客户要求要660不要270,头大,找了一圈保存记录都是270的,于是淘宝买了2家终于有一个开机显示660了,顺利跑系统,收费100一分钱不还价,忙了1个多小时,客户答应了,供大家下载吧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bios里面可以修改的

网友:
小小白问一下,这个机器的BIOS是小八角的吗,我手上有一台华硕的板开机不显,万用表册供电都有,就是不显示,独显的。BIOS是大的,rt809没有刷过这种

网友:
三楼你说的是这种大八脚吗?

网友:
还有这事,学习了谢谢大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