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不插卡提示无服务和无sim卡反复跳

楼主(2018-12-22):
修到一台6s,插卡信号跳水,4g时有时无,还会出现无服务,求思路

网友:
你是实地的学员?你学的不是修手机吧?你要是学的是修手机肯定有维修思路了,无服务 可以先换射频IC 试试, 再查工作条件,4G时有时无,查高频功放 天线开关 射频 DSM功放 那一块的条件。这是我的思路,我是新手哦。不对的地方请指点。

网友:
无服务可能是中频,跳卡干u5411

网友:
主要还是先看一下调制解调器的固件号有没有,没有的话先查基带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