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按开机键200毫安定住维修思路

楼主(2018-12-22):
苹果按开机键200毫安定住维修思路,哪位师傅告诉一下!感激

网友A:
什么型号什么状况都不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什么状况都不讲

6sp夹电不漏,按开机键直接200毫安左右定住!

网友:
32.768k的晶振看一下

网友B:
难怪你有时间逛贴吧

网友C:
200毫安先检查主电源的输出供电,看是否有短路,排除和解决短路问题再接尾插数据线联机,刷一下机根据报错情况进行下一步。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毫安先检查主电源的输出供电,看是否有短路,排除和解决短路问题再接尾插数据线联机,刷一下机根据报错情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怪你有时间逛贴吧

?什么意思

网友:
先换个u2 试试

网友:
U2搞了没

网友B:
没想到u2,u2一般是能开机对吧?

网友:
是我就先弄U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u2,u2一般是能开机对吧?

大部分是开机的,但是也有少部分不开机的,加上加电开机200,可以先搞u2

网友:
先测一下硬盘工作条件,然后尝试联机,如果联不了,把PMU的LDO供电都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