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3

楼主(2018-12-22):
一块华擎h61m-vs3的主板不开机。换io nct55730后可以开机但是风扇转一会据停止然后又开始转。测各个电压都正常。cpu 内存都换了。还是不行。bios刷了也不行。是不是桥的问题。但是现在h61的桥太贵了。一个桥要110元。还不如换主板。

网友:
H61。你看下我发的帖,修H81的差不多。就是信号问题

网友:
电压正常,时钟和复位呢?还有两个PG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