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D562P REV1.0 USB没反应

楼主(2018-12-22):
USB口没5V ,机器正常亮机的,应怎查?

网友:
打下对地阻值正常吗?正常的话进BIOS看下uSb关了吗?

网友:
usb供电芯片看看

网友:
查USB供电管呀 旁边的五脚应该就是........

网友:
这个5脚的芯片发热换了,只有一个5V,如图,USB也是没5V

网友A:
把EsD拆了,这个5v是受控的,打下D+,D-对地值,正常的话,5V直接飞线,usb V㏄试下

网友:
usb电路简单,好修呀

网友:
测试下,看短路不,不短路,直接接个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EsD拆了,这个5v是受控的,打下D+,D-对地值,正常的话,5V直接飞线,usb V㏄试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