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070显卡进水大短,请教大神看看是不是挂了

楼主(2018-12-23):
顾客拿来的联想Y520 台式机,问题是不开机,顾客说故障前是意外打翻了杯水从机顶浇下去,之后就开不了机了。检查发现水量视乎不大,都滴在显卡背面,主板只有显卡插槽有水痕,拆卸下显卡后清洁主板水痕后主机可以在不上显卡的情况下用板载显卡开机进系统了。显卡清洁后要是插上显卡主机一按下开机按钮CPU风扇一动都马上掉电关机。拔下显卡后主机就正常了。

检查显卡这里发现8pin 电源插口3个12v都对地大短。显卡是联想原装显卡,PCI-E近手指旁边写的板号是:180-1g411-***-A*1  v347 VER:3.0
个个电感测试几乎都大短如下图:

进水的位置在下图用蓝笔圈起了,已经清洁好:

然后如上图连接8pin电源中的一个12V 和地线烧一下,电流加到快1A了电压才上到1.26V,没经验怕有问题不敢在往上加了:

然后看显卡上的反应开始有了但在GPU上:

背面也是都在GPU位置,之前进水的部位反而没什么反应:

之前几乎没怎么修过显卡没有经验,所以请教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有没有办法救活,求个思路。

网友:
拆掉核心烧烧看,那么多设备还不好搞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