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苹果6P 16G 扩容后不认SIM卡故障分享

楼主(2018-12-23):
【故障机型】

  苹果6P 16G

【故障现象】

扩容64G后找不到SIM卡

【故障分析】

扩容后找不到SIM ,SIM卡电路或硬盘周边

【维修过程】

 1.能显示无SIM卡表示基带已经工作,拆机测量SIM卡的1.8V供电正常,

   2. 用显微镜观察扩容硬盘周边元器件是否有缺件,偏移等,无发现异常

   3.测量SIM卡数据线(BB_SIM_DETECT)对地二极体值偏低只有26,正常值在260左右。

  4.查点位图得知数据线相连BB_SIM_DETECT相连一颗保护二极管DZ312_RF,拆下后阻值正常。

  5. 上电插上SIM卡可以搜到SIM卡了,最后装机测试,可正常开机了。维修到止结束!

【维修结果】

二极管DZ312_RF,拆下后阻值正常。

网友:
这个是不*某喜*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手工很重要。

网友:
这么优秀

网友A:
这个是拆硬盘后把那个二极管搞碎了还是虚焊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拆硬盘后把那个二极管搞碎了还是虚焊造成的?

6p这颗防静电保护二极管拆装硬盘容易坏

网友:
通病啦,直接拆二極管就行,就跟m1飛線一樣,還搞得這麼複雜!吃窩頭小米粥非得說成補充水和蛋白質

网友B:
迅维中级工程师都是靠混到的吧??DZ3102是SIM卡检测保护二极管,并非SIM数据线保护二极管,也并非是DZ312,完全没有自检自审就发上来;

网友:
这个是拆硬盘后把那个二极管搞碎了还是虚焊造成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受益匪浅,希望楼主更多发精品文章,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中级工程师都是靠混到的吧??DZ3102是SIM卡检测保护二极管,并非SIM数据线保护二极管,也并非是DZ312 ...

你是老手, 我是之前搞工控和电脑的,今年8月开始学苹果手机维修,刚入行几个月多多指点

网友:
你好  数据信号是BB_SIM_DATA  改一下 数据写检测才对

网友:
扩容有风险,一定要说好风险,免得惹上麻烦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样一样,我也遇到过。。。。。。。。。。。。

网友:
这个我也干过  扩容把保护二极管搞坏了  不认SIM卡

网友:
二极管DZ312_RF,拆下后阻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