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x2270s VGA好好的 dvi绿屏

楼主(2018-12-23):
vx2270s VGA好好的  dvi绿屏(就是能看到影响 但是很绿  感觉缺色一样)   DVI的接口   和到芯片的排线我都一个一个去检查 都是想通的   这个现象刷程序解决 亲手测试是好的 感觉这个没有必要上图  程序芯片都认得  上个程序

网友:
也可以试一试恢复出厂设置,看是否有改变

网友:
你找一个程序刷一下bois,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2019-03-19):
不亮机,原来闪屏.

网友:
感觉不是这个的问题,应该是DVI的三基色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