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求助,谁修过华为的笔记本或者谁有这个图纸?

楼主(2018-12-23):
谁知道这个BABAAC芯片型号是什么???这个应该是待机3.3V

网友:
现在是不是板载U和板载内存的板子越来越多?

网友A:
芯片型号搜一下淘宝就知道了 SY8288BRAC

网友:
越來越貴,燒U的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型号搜一下淘宝就知道了 SY8288BRAC

谢谢 , 我搜一下
这个芯片是BAB么

网友:
华为的笔记本还没遇到过   问卖芯片的   一般知道代码就知道型号

网友B:
华为的笔记本图纸就不要想了  淘宝问下卖家就知道是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为的笔记本图纸就不要想了  淘宝问下卖家就知道是什么芯片

找到了,就是4楼说的SY8288BRAC

网友:
第一次见华为笔记本主板

网友:
这是PFN吧

网友:
华为没图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品牌都被苹果带坏了,都整板载CPU和板载内存条了

网友C:
华为也是蓝天代工吗

网友(点评):
明显是广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为也是蓝天代工吗

板子是蓝色的就是蓝天代工的
DA0开头的板号啊。

网友:
测下这个供电给谁相连,或问问某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