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 序列号

楼主(2018-12-23):
接到一台X240不开机  EC烧了 买了一个EC装上去之后能亮机但是序列号报错,用刷号工具刷不上去 会报错C0 EEPROM Overflow,有知道怎么回事的吗  是不是哪一步没操作对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一个写序列号的U盘自己写进去

网友:
1S+18位主机号选C0,完了UUID也要单独涮才不会报错,具体哪个步骤错,天知道你怎么操作的。

网友A:
HP的机器遇过这类故障,当时是在X宝上面买了一个带号的BIOS写了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的机器遇过这类故障,当时是在X宝上面买了一个带号的BIOS写了好的

IBM四代以上的的在EC 里面

网友:
这个真不懂,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上次我也试过这个  不记得 怎么搞好的

网友:
这个刷了一种要重新写号进去,一种要和原机的合成一下

网友:
这个真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
飞线刷下EC的程序试试

网友:
先刷UUID   这个最好刷

网友:
这个解决方法好象在哪里看到的,眼熟

网友: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换一个带序列号EC芯片 这个软件是有些写不进去不知道售后怎么弄的,售后应该有办法

网友:
要高版本的IBM写号工具,可以刷18位电脑

网友:
我记得我有一个think的刷号教程,明天去公司了找找给你上传你试试

网友:
EC刷一下程序呗,IT8586E 可以刷的

网友:
没碰到过,不过应该是EC程序没刷好

网友:
两天前说要给你传文件的,昨天忙起来忘记了,今天给你找到了,前一段淘宝客服给的,我刷的好像是T460,记不太清了,但是刷写成功了,你可以用这个试试,里边有教程和工具

网友:
联想的没有刷过,HP的刷型号和序列号是有工具的。可以问一下售后给软件刷

网友:
楼上的刷号工具收下了,感谢呢!!!

网友:
                  找个程序烧录到EC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