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8-12-23):
技嘉P75转下停求助,反昨重启。 刷过BIOS。 换供CPU供电芯片。求助
cpu
芯片

网友:
看看IO的12V和5V检测脚,技嘉一般都是2V,发现变化过大就换电阻或者搭线,不然就看看那个PLL1.8V,那个也经常不正常

网友:
电压都未查就干cpu芯片去啦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