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USB超奇怪问题

楼主(2018-12-23):
本的USB接口供电正常,移动硬盘U盘都能正常使用,鼠标时认时不认,有时鼠标掉电U口不掉,有时鼠标有电也不能正常使用,PE下也一样,排除是系统的事了,换过好几个鼠标,有大神提供一下思路吗

网友:
估计是南桥坏了吧,一般别的不会出现这种

网友:
植珠,干桥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重装系统可以了。

网友:
一起学习。等高手解答。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