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烧不出

楼主(2018-12-23):
主板电容短路了  公共点的   烧不出来  一个一个拆也没找到  会不会板层啊

网友:
分段割线,可以判断出大概范围。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电容短路阻值002。1.4v5A烧的基本感觉不到,多等一会一个电容才有一点点的温度。去掉就好了。。

网友:
重点查CPU这块,MOS上管先拆了

网友:
公共点短路不一定是电容的呀,上管也是公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