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30 g3 版号DAX61CMB6C0

楼主(2018-12-23):
用电池可以开机,电源开不了,电源公共点没电压,经查经过两个MOS管,管子由充电芯片控制,充电芯片已换,但现象依旧,量周围元器件都没有短路。现在没思路了,求大神给个思路。充电芯片是24780S

网友A:
查隔离保护电路,估计是P沟道场馆坏的可能性大,也不排除控制信号经过的三极管或场馆出问题

网友:
修好了  。谢谢 。确实是隔离保护管子坏了 ,烧开路了,没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隔离保护电路,估计是P沟道场馆坏的可能性大,也不排除控制信号经过的三极管或场馆出问题

谢谢,确实是p沟道那里,不过是和n沟道的,烧开路了

网友:
找一下重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