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70 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8-12-23):
接到机器,不触发。拆机发现PQ302不导通,测量无短路。 PQ302 4脚为19V 一般这个脚是低才会导通5V左右, 测量发现PQ307 脚3.3V 2脚3.V正常 更换过后也是一样,最后发现PQ301是直通,更换后解决了··为什么第一个管子坏会导致第二个管子不导通
不触发

网友:
看下 BQ 芯片的 PDF数据手册 就知道原因了;了

网友:
保护了啊

网友:
这是电路设计的检查,仁宝的一般第一个隔离管用适配器是不通电

网友:
留个脚印,回头遇到了再来看。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谢谢了

网友:
保护了被。。。。。。。。。。。。。。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第一个坏咯 第二个的电压应该就不正常咯吧 所以不导通. 这样的吧

网友:
设计师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