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不触发到接屏花屏血泪史

楼主(2018-12-23):
直接入主题 :        通电待机电流0。03不触发 拆开裸板测试触发上电 接VGA显示正常 装上屏又不触发了 屏线烧到发硬成一团了 刚好有一条屏线在不确定是不是跟这台机型号是不是一样的 看到都差不多就装上去上去试试吧!一试屏也是白屏坏的 换了一个测机的屏是OK显示没问题了  接着就跟客户报价 说修主板 屏也是坏的 说了一大堆  然后客户还是答应修了。OK接下来就是订个屏时间了。
            第二天屏幕一到测试显示有图像跳屏 不会吧?新发的屏都有问题? 又叫卖家重新发了个。
             第三天 屏又到了、迅速的又装上去 开机还是老样子 又装我那个测试的屏又可以显示正常 不可能吧? 我那个屏是13.3寸爆屏的 一直测试机都没问题 他原来是三星的屏 我订的也是三星的 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于是又找了一个旧的14.0LG屏装有显示进系统测试  屏靠上的位置有点小小的跳屏的感觉还有点花屏 但是忘记拍照片了。怎么换了几个屏故障都不一样啊?不可能吧?  会不会是主板也烧坏了啊? 还是拆开再查查主板吧。  咔!咔!咔 拆开 找图纸一量  发现屏接口14脚LVDS_L2N_C阻止不正常 无限大 这下有戏了。看一下位置图吧

LVDS_L2N_C经过一个0欧排阻直接到显卡 接口到RN4609没有断线 RN4609又没有烧坏 通的。
果断加焊显卡 不行 量阻值还是一个鸟样所以也没去开机测他了 直接把显卡拿下来  一量RN4609到显卡的线也没有断   下图

测量显卡这个脚阻值也是无限大的 也不用重值什么的了 订显卡时间
    第四天显卡到了装上去  阻值恢复正常  下图

亮机测试图

最后上传一下BIOS 跟点位吧  方便大家维修
板号是K43SV REV4.1的

网友A:
換顯卡需要追加資金嗎,否则超预算了,伙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換顯卡需要追加資金嗎,否则超预算了,伙计

一个同行的老熟客  二次报价就不好搞了

网友:
修者不赚,修也

网友:
确定故障了  一下又跳一个故障出来 该怎么处理啊?  做同行不好做啊

网友:
我现在有个华硕也是屏用几天就花,屏换了几个,估计也是显卡坏了

网友:
华硕看见就蛋疼

网友:
这个不好搞

网友:
维修就得有不修好不放弃精神,加油!

网友:
最后还是修好了 非常厉害了。。。

网友:
最后还是修好了                厉害

网友B:
楼主解决问题的能力超强,是我就再给客人报价了,不修就放弃了!!!

网友:
修行的尴尬之处 就是不修到最后不会知道还会有什么问题出现 可是报价却是要提前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问题的能力超强,是我就再给客人报价了,不修就放弃了!!!

同行来的   你都确认问题跟他报价了   一下子又说其他东西又有问题  人家就会觉得你技术是不是有问题了。做长久生意  有时候就得吃点亏。 怪就只能怪自己没有测清楚问题就跟客户报价了。

网友:
同行的就这样,一次性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