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胜美达205焊台的故障问题

楼主(2018-12-23):
各位大神,本人手上有几台胜美达205焊台,温度设定370,到二十几度的时候就不升了,电烙铁不发热,手柄线是没有问题的,请教是哪里出了问题?希望大神教教我!

网友:
查晶闸管,是否老化。双运放控制的话,查取样电压,是否正常。这运放,供电比较奇特,是正负12V 同时给运放供电,0电位靠的是2个正反稳压二极管。取得中间点0电压。稳压管坏的话,也会导致取样电压错乱。

网友:
看下可控硅坏没?我原来有个风枪吹冷风,换可控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