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 1.2不跳变

楼主(2018-12-23):
e440 1.2不跳变不亮机 刷bios 依旧
刷BIOS

网友:
这个电流,电压应该都到位了。

网友:
楼主就这么简单????
告诉你,换个CPU试试,也这么简单的回答。

网友:
坐下桥或者显卡 再不行显存 1.2电压都有了 除了这些应该也没别的办法了吧

网友:
有没有跑码,难道你只是看电流吗???

网友:
就不能看看内存复位嘛。we#看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