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行车记录仪维修?

楼主(2018-12-23):
有那位大师帮看看图中烧了的这是什么芯片?六角的,在充电口边上,行车记录仪上的,万分感谢

网友A:
你至少也要提供下品牌型号,还有板号什么的,不说,没人能懂

网友:
一般是电源管理IC,画电路分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至少也要提供下品牌型号,还有板号什么的,不说,没人能懂

现代H19,  本来一开电源就自动开机,自动充电,烧了以后不充电了,也不自动开机了

网友:
现代H19,  本来一开电源就自动开机,自动充电,烧了以后不充电了,也不自动开机了

网友:
升压芯片

网友:
这不好修 ,芯片烧毁了 ,什么也看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