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6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8-12-23):
联想z360待机电流0.002.开机电流0.5A.没有cpu供电,测5v转换管PQ53电压只有3.5Ⅴ.

测PQ53三脚控制电压只有5V,追线到PQ60.拆掉PQ60.待机0.07A开机显示了。追线到PQ85测2脚SUSON开机时有3.3v

更换PQ60.待机正常了0.002A,开机显示正常。

网友:
没有CPU供电楼主直接就测了5V转换管吗?CPU供电的条件是否有测量啊,这秒杀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