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0开机花屏

楼主(2018-12-23):
开机上电2.1花屏,已确定是主板问题,显卡焊过了不行,显卡和南桥blos刷过了也不行。显示无信号输入,字是正常的。屏也换了不行,大佬们有没有修改这个问题,求指点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显存坏了,还用说                 。。。

网友:
                             有点像显存故障

网友:
显存坏了,锅锅。。。。。。。。。。。。。。。

网友:
显存!!!此类修到过不下5台!!

网友A:
楼主有空把花屏的图片放上来,好大家帮参谋参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空把花屏的图片放上来,好大家帮参谋参谋

拍的有,改成集显好了

网友B:
集成显卡是怎么该的

网友:
该集成的或者搞下显存 修到过显存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成显卡是怎么该的

把显卡芯片拆掉,挪4个电阻,论坛有

网友:
不玩游戏的话 ,直接改成集显  稳定不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