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首发联想110-15ISK LA-D562P REV1.0 官网分离屏蔽板载内存BIOS

楼主(2018-12-23):
首发联想110-15ISK LA-D562P REV1.0 官网分离屏蔽板载内存BIOS+官网分离BIOS+EC
下载的看清自己的需求
屏蔽内存,只要刷下面那个写了屏蔽内存的BIOS 就可以,不用动主板其它地方,前提颗粒没短路
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联想BIOS分离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376-1.html

110-15ISK 屏蔽内存LA-D562P REV1.0官网分离.zip

110-15ISK LA-D562P REV1.0官网分离EC.zip

110-15ISK LA-D562P REV1.0官网分离.zip

网友:
厉害了,bios大神牛逼克拉丝,:ciya:哈哈

网友A:
楼主你分离的BIOS UUID 没有添加吧,难道开机不会报错

网友:
牛X了,大神,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分离的BIOS UUID 没有添加吧,难道开机不会报错

联想的,戴尔的,宏碁的,一般情况下不会报错,为了节省时间,所以没加

网友:
大神大神,牛逼  轰轰轰:ciya:ciya::ciy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戴尔的,宏碁的,一般情况下不会报错,为了节省时间,所以没加

lenovo thinkpad x240 x220 呢,我听别人说这些机器没有这个会报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novo thinkpad x240 x220 呢,我听别人说这些机器没有这个会报错的

Think 的机子 UUID一般在密码芯片里面,不在BIOS 里

网友C:
楼主,不知道有没有发错,屏蔽内存和那个没有屏蔽内存的是一模一样,发错了吗?

至于找到了不同的地方,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理解中。。。。M47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知道有没有发错,屏蔽内存和那个没有屏蔽内存的是一模一样,发错了吗?

没发错、两个BIOS不一样的、仔细对比

网友:
楼主,要是这样真的可行,修机有福了,这样省不少事呀,谢谢分享!加分了

网友:
不错,板载内存短路,全部取下,刷个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直接OK,也不用换颗粒了

网友(2019-03-10):
我试过了 是亮机快的没问题

网友(2019-05-19):
me版本是11.8.50.3399 和原机读出的不一样。。。

网友D(2019-07-13):
有个不触发的刷刷试试。。。。。。。。。。。。。。

网友:
有2.0 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不触发的刷刷试试。。。。。。。。。。。。。。

不触发的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一个是BIOS的问题吗 感觉不像

网友E(2019-08-13):
ec也要一起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ec也要一起刷吗

不要一起刷、只刷BIOS就可以

xw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一起刷、只刷BIOS就可以

我的版号是4.0。能用吗

网友F:
楼主:你上面文件的分离是屏蔽内存的,下面文件也是分离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上面文件的分离是屏蔽内存的,下面文件也是分离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下面的就是正常的BIOS啊、看清楚文字说明

网友G(2019-10-06):
大神能弄个 4.0 屏蔽内存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神能弄个 4.0 屏蔽内存的吗?

可以啊、你加我QQ  610577929

网友:
屏蔽内存这个  刷了 OK 了   ,解决我的不显示

网友(2020-06-04):
大神ECBIOS分离,是刷到EC里边还是外接的?

网友(2020-07-22):
刚修到这机器0.6左右电压不调,试下内存

网友(2020-12-21):
测试了 屏蔽内层的 好用

网友(2021-02-23):
证实可用,很好=============================还有一个贴子这里说的,是完全错误,拆了颗粒是不可能自动显示的。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9153-1-1.html

网友:
经验证可以屏蔽板载内存完美点亮,亮机快,测试主板LA-D562P Rev2.0

网友:
刷了屏蔽的 不显示呢 原机可以显示的 就想测试一下 行不行 楼上的 有刷好的吗?

网友(2021-07-07):
大佬,请教合成bios,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2021-08-31):
TianYi 310-14isk la-d562p 1.0 用楼主屏蔽内存那个BIOS秒亮,屏蔽有效。i5-6200u 独显

网友(2022-04-30):
SHILDED MEMORY BIOS WORKS LIKE A CHARM
THANK YOU

网友(2022-07-06):
楼主的BIOS刷完亮机快

网友(2023-01-12):
刷了屏蔽内存的BIOS已秒亮  REV1.0 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