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9641P 联想G410亮机掉电。一显示logo就掉,不知是否通病

楼主(2018-12-24):
先看板号:
此机器的故障是,开机一亮机就掉电。可再次触发,每次都是一显示logo就灭。
首先想到的是BIOS  CPU等等。换CPU快,上。换完了CPU还是一样的现象。紧接着刷BIOS,刷完了还是一样。
不放内存看看怎么样,竟然也是触发到2.3A这样掉电。这亮不亮机都是掉电
短接BIOS  5/6脚让主板读不到BIOS看看会怎么样。完了是触发到0.54A不会掉电,此时测量各大电感供电都正常,平台复位也有。既然供电都正常怀疑还是BIOS的问题。
又是论坛找可靠BIOS。刷了又刷都一个卵样。换个BIOS芯片继续刷,还是一样。三板斧弄完了,看来得仔细查才行了!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它亮机后掉电并不是直接掉为零的,是触发到2.3A后掉到了0.2A!然后再过几秒才掉为0。掉到0.2的时候测量内存,总线,CPU,显卡等供电都是正常的,发现唯独一个电感没有电压!
断电再测一下对地值,好几百,也没异常。
打开图纸看看。PU601输出,受控于SUSP#

测量发现,触发到亮机的瞬间这个1.5V电压是正常的,并且电流上去的时候此芯片巨烫。掉到0.2A1.5V这个电压就没了,别的电压都还在。此时测量其主供电,开启也都正常。那没输出了?应该是芯片坏了。可能是触发跑码后需要的电流比较大芯片就带不动了吧。订芯片。
第二天换上芯片,结果竟然还是一样。示波器抓电感前后端波形,无异常。

芯片瞬间发烫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换了升压电容,结果一样。换电感。拆下电感,发觉这电感很是脆弱呀,都断脚了,莫不是它的问题?

然鹅结果还是掉电又掉电。那是板层问题?不禁想起了移花接木,但不能这么频繁的使用吧!
会不会是1.5V转换出去的二级电压有短路的?
顺着图纸一路追查下去。
这个1.5V大部分直接进了桥,测电感阻值正常的,所以重点是要查转换电压的地方。
一路追踪来到了UV4,转换出来给显卡供电的,就是它了。主板上找到这个转换管,一测就发现了异常!看图:
可以看到,二级电压已经完全短路了。这个是给显卡供电的,烧鸡大法都省了。
以前遇到的二级电压短路基本都是触发0.几瞬间就掉的,这个亮机了才掉,走了不少弯路才找到根源。
拆掉UV4试着开机,可以显示并且不再掉电!
后面跟客户说要换显卡,得加钱。客户表示不愿意换,看能不能修好。
最终的处理方案是,直接把UV4这个场管拆掉不装。
跟客户说那不要显卡了,I5办公够用的了,客户可以接受。
后进系统测试两个钟没有问题,此机修复。
亮机图:
一点经验的分享,走过路过的朋友帮忙加个满分!谢谢了!

 会员1248846300鑫豆2024-7-24 16:32
 会员587095300鑫豆2023-10-20 15:38
 会员1955932元2023-8-22 23:23
 会员7711552元2023-6-11 15:12
 会员10810992元2023-4-19 17:5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牛  很值得我们学习!!!!!!!!!!!!!!!!!!!!!!!!!!!!!!

层主有灌水的嫌疑,欢迎加分

网友:
又是一个精华帖

网友:
这种帖子多多益善。。。。。。。、。。。

网友:
老司机出手 分分钟搞定

网友B:
已加分鼓励分享精神。妙哉妙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加分鼓励分享精神。妙哉妙哉

感谢加分,我已飞到楼主的空间也给加了满分,哈哈

网友C:
这都是个人维修习惯的问题  要是我的话很快就好了  我有测试二级电压的习惯

网友D:
我也修过一台要是这个问题的,不过没改集显换了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都是个人维修习惯的问题  要是我的话很快就好了  我有测试二级电压的习惯

看它能亮机了就没去考虑二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都是个人维修习惯的问题  要是我的话很快就好了  我有测试二级电压的习惯

如果是那种触发掉电,过流指示灯还会亮一下的那种那肯定就会严重怀疑有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修过一台要是这个问题的,不过没改集显换了显卡

嗯,我也想换显卡试试,客户同意的话我也干显卡了,嘿嘿

网友E:
楼主是怎么发现PU601发烫的,用手摸的吗,这种掉电是有点难搞的,我有一台华硕的机器,也开始进水了,开始是不亮机,修亮机了,开机亮LOGO就会掉电,搞的头都大了,还是没有搞好,有点晕了。

网友F:
1.5v应该是给显存才对吧?显卡用不上1.5v

网友:
高手修机思路清晰明了,让读者看了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怎么发现PU601发烫的,用手摸的吗,这种掉电是有点难搞的,我有一台华硕的机器,也开始进水了,开始 ...

它掉电到0.2之后预感应该还缺供电吧,去测量的时候就发现有发热现象了,就锁定目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1.5v应该是给显存才对吧?显卡用不上1.5v

貌似是显存吧。要整的话估计我是先拆掉显卡再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怎么发现PU601发烫的,用手摸的吗,这种掉电是有点难搞的,我有一台华硕的机器,也开始进水了,开始 ...

楼主的华硕问题估计还是在进水的地方。会不会有某个电阻下面有过孔断线没发现的。有空都拆掉主要进水地方打值看看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谢谢楼主的帖子,谢谢

网友G:
写这个帖子都要一个小时。太复杂了。呵呵。

网友H:
电流到2.3A了    到充电电流差不多了    肯定有短路   以前把显卡加焊短路就这样子

网友I:
楼主  拆掉这个管子 进系统 显卡驱动都可以正常安装吗

网友J:
二级转换电压的问题 我修的多半是cpu供电的 vin脚断线了

网友:
长见识了,666!作者的水平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地球已经不适合你了,你还是去月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二级转换电压的问题 我修的多半是cpu供电的 vin脚断线了

CPU  VIN断线的目前我就知道有一款联想的通病,别的机子表示还没遇到过

网友:
同意,这是贴早晚是精华,,,,,,,,,,,,

网友K:
楼主技术牛逼,厉害了,有示波器,下次修这种,可以试试双路抓波,看看谁先掉电,这种后级二级短路拉低的,可以保存好该供电的掉电波形,尤其是掉电的时基,,,对比检修

网友:
高手啊!维修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写这个帖子都要一个小时。太复杂了。呵呵。

是啊,写了不止一个小时,发帖不易,欢迎加满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  拆掉这个管子 进系统 显卡驱动都可以正常安装吗

同行的,有密码没进去看。手头比较忙,也没空去看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流到2.3A了    到充电电流差不多了    肯定有短路   以前把显卡加焊短路就这样子

老司机经验丰富呀,下回记得这种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技术牛逼,厉害了,有示波器,下次修这种,可以试试双路抓波,看看谁先掉电,这种后级二级短路拉低的, ...

这个供电的掉电波形就瞬间直线下降吧,当时应该就要想到有问题的,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楼主很厉害,这钱赚的踏实

网友L:
+1.5VGS 去的地方是显卡和显存,我认为显卡和显存短路的机率都挺大的,不一定是显卡,客户既然同意了用集显,先将钱挣了要紧

网友:
                              发帖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L:
+1.5VGS 去的地方是显卡和显存,我认为显卡和显存短路的机率都挺大的,不一定是显卡,客户既然同意了用集显 ...

楼主说得极对!先把钱拿下了才要紧后期要换随时给他秒杀了

网友M:
显卡问题!只要顾客愿意,怎么弄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显卡问题!只要顾客愿意,怎么弄都可以!

这种显卡问题还是必须换的那种!加焊是行不通滴

网友:
好曲折啊

网友N:
要是我恐怕我就注意不到0.2那会还要几秒才能掉,最烦掉电的,不知从何查起

网友:
维修思路真好

网友O:
想问下图纸上元件旁标px@是什么意思?@是没有安装吧!

网友P:
这个到最后要换显卡了,有的客户不同意就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想问下图纸上元件旁标px@是什么意思?@是没有安装吧!

是的,图纸上标着没安装!不过维修要结合实物的,不可全信图纸!要是以为这个没安装就没去找这个元件,那这台机就麻烦了

网友:
是的,图纸上标着没安装!不过维修要结合实物的,不可全信图纸!要是以为这个没安装就没去找这个元件,那这台机就麻烦了

网友Q:
单看电流    不插内存2.3a就高了  肯定有短路  才会那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Q:
单看电流    不插内存2.3a就高了  肯定有短路  才会那么高

楼主说的对,一看就是老司机啊,哈哈

网友:
精华帖支持,lenovo的机器芯片烧的不少,大短的更多,看来维修还得多多细心观察,总会有发现。见过连烧五个大滤波。

网友R(2019-03-23):
不能评分了。点个赞吧。手上这个也是UV4一端对地33欧!拆掉能亮机了,我这个客户同意整显卡。好了再来回贴!

网友S:
引用 网友R:
不能评分了。点个赞吧。手上这个也是UV4一端对地33欧!拆掉能亮机了,我这个客户同意整显卡。好了再来回贴 ...

好的,期待楼主顺利秒杀!另外楼主的不亮机的时候是什么现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S:
好的,期待楼主顺利秒杀!另外楼主的不亮机的时候是什么现象呢

不亮的时候。电流从1.15掉到0.79然后再到0.20然后就0.02!显卡还在回来的路上!

网友:
不出供电好修,这种掉电问题不好查,恭喜了!

网友:
楼主老司机  思维清晰

网友:
    V VVV     VVVV又是一个精华帖

网友T:
掉电的机器,我也修过两台是二级电压的问题是。

网友(2020-01-26):
引用 网友N:
要是我恐怕我就注意不到0.2那会还要几秒才能掉,最烦掉电的,不知从何查起

是啊,有时候就不能放过蛛丝马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加分鼓励分享精神。妙哉妙哉

好的好的,感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到最后要换显卡了,有的客户不同意就白修了。

一般都修的了  有时不修也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T:
掉电的机器,我也修过两台是二级电压的问题是。

是有些二级电压有问题导致的触发某电流掉电

网友U(2020-03-26):
楼主只拆一个UV4就好了,今天修到一台,也是显卡问题引起的,拆了UV4的1.5V和另一个显卡供电的1.3V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只拆一个UV4就好了,今天修到一台,也是显卡问题引起的,拆了UV4的1.5V和另一个显卡供电的1.3V才好。

也是亮机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只拆一个UV4就好了,今天修到一台,也是显卡问题引起的,拆了UV4的1.5V和另一个显卡供电的1.3V才好。

是的,能亮掉电,也是PU601发烫。我是拆了也个显卡 供电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