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手机使用过程中无故重启

楼主(2018-12-23):
【故障现象】客户寄修的一个手机。拿到手发现使用过程中有些时候会无故重启,有些时候重启还会卡在白苹果界面。
【维修思路】维修前先打电话联系客户,问之前有没有摔过或者进水的。客户说之前有扩容过没有重摔过。心想之前有扩容过那么这次故障多半在硬盘那边。
【维修过程】拆机因为客户说之前扩容过,那么首先锁定硬盘,在显微镜下观察硬盘周边。发现硬盘一边高一边低不平整。可能是之前扩容的同行黑胶没刮干净或者锡植的不均匀导致的。

现在大概有了头绪那么就开干,先拆卸硬盘。发现硬盘下面有好多黑胶没有清理干净。而且有部分漏铜。把黑胶清理干净然后把漏铜的地方用绿油给补上。防止硬盘焊上去的时候短路。
硬盘值好锡装上,接电开机测试(播放视屏半个小时无重启现象,然后反复重启关机手机,卡白苹果故障也修复了)。得意的装好手机拍测机视屏的时候发现手机不读卡了(手机插卡显示无SIM卡)。这下不会翻船了吧,有不厌其烦的把主板拆卸下来对卡槽进行打值。发现BB_SIM_DETECT的SIM卡插入检测脚的值只有20多,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DZ3102这个保护二极管破损了,直接用镊子挑掉(这个二极管不装对手机不影响)开机测试。
【维修结果】手机在我们店里测试了一天,没发现有重启和卡白苹果的现象,SIM卡也可以正常读取,到此本机修复完毕。(在迅维学习了2个月现在在杭州的旗舰店感觉自己进步还是蛮快的,给自己点个赞)希望大家技术越来越好,以后有好的案例再和大家分享。

网友A:
请教一下,焊接字库,运存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焊接字库,运存要注意些什么?

个人感觉要把下面黑胶处理干净一点,暂存的话感觉中层处理最难

网友:
不太清楚,问客户客户说没有摔过,可能摔的时候他自己没注意吧

网友:
板子上最好焊接的就是硬盘,焊点大。看来上家做得太不仔细了

网友B:
楼主在颐高旗舰的迅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颐高旗舰的迅维?

是的,深圳学完就直接来杭州颐高这边的迅维直营店实习了,自我感觉学习氛围还是不错的,进步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