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圆梦F5005电脑维修

楼主(2018-12-23):
今天接此电脑,用可调电源通电试机,待机0.02A正常,触发上电0.5A不跑码,那就刷BIOS看看吧,从论坛下载两个刷了,问题还是一样。再问一下客人是怎么坏的。客人说更新软件卡好久没反应,直接关电源,就不能开机了,怀疑CPU问题。那就先补焊吧,补焊后再试机,待机0.04A,触发立马断电,待机不正常。那就通病拆掉U上的三个电容吧。问题还是一样,触发马上断电。陷入困境。

网友:
CPU是不是加焊搞短路了吧 拆下来重新做啊

网友:
再次加焊,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