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系列

楼主(2018-12-23):
联想Z50-70
型号:NM-A273

故障:开机0.25掉电

维修过程:拿到机器以后上电测试,发现上电掉电,初步判断是有电压没出来导致的掉电,我拿到机器有个习惯就是首先打一下各大电感的对地值有没有阻值偏小的,打完各个电感值以后发现都正常,没办法,只能上电一个个去测看看哪个电压没出来,
PL304  5V正常  PL303   3.3V正常
PL307  1.35V 正常  PL701  1.05V 正常   PL9  1.7V正常,当测到PL705和PL705的时候发现异常,

只有0.022V很显然不正常,随后就打开图纸找到此电感的供电图,如下

打开图纸发现此电感是显卡供电,这就说的通了因为电压不够没出来所以导致开机掉电,那么既然问题找到了,就开始查工作条件吧,首先肯定是先测量PWM芯片的供电了,

测量PU909的第21脚5V供电,结果是很巧合的,看下图

只有1.45V,哈哈很显然PU909的第21脚正常应该为5V,好了不用看别的了直接找供电是谁给的就好了,

当查到这个Q23 N沟道MOS管的时候发现+5VS是此管转换而来的不正常,
Q23  D级5V正常,控制级0V不正常,N沟道MOS管的工作条件是高电平开启的,接着查Q23的4脚高电平供电来自于+20VSB发现为0V,继续往前查,找到PQ202

P沟道MOS管,上电测量发现是有20V电压的

测量到这的时候发现心里已经出现结果了,直接蜂鸣档打PQ23的1脚与R149的通讯,发现一点反应也没得,直接给一个国5排量的漆包线搞定

上电测试

电压出来,搞定收工。

最后来张亮机图

网友A:
技术学了多久,在哪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学了多久,在哪学的?

刚学。

网友:
运气不错  我碰到的是显卡开启拉低了,

网友B:
厉害!羡慕嫉妒不知道啥时候我才能有这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羡慕嫉妒不知道啥时候我才能有这技术

这个只要是耐下心来,都可以的的呢。我就属于耐不住心的

网友:
技术可以的    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