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34换CPU维修

楼主(2018-12-23):
最近维修A1534很多,发现很多是CPU坏了,恰好手上有很多料板,多数CPU是好的,修这款机器遇到了很多问题,也研究了一段时间,终于有结果了,下面就说说A1534的主板换CPU的维修方法
首先,大家知道A1534的主板很小,集成度很高,用的是M处理器,没有散热风扇,CPU容易虚焊甚至坏掉,遇到了就需要加焊或者重植或者更换CPU。
先来看看主板:
15款正面

15款背面

16款正面

16款背面

其次,16款的CPU特别薄,很容易碎,所以最好进烤箱烤烤,看看CPU和4代5代对比吧

再看看植珠工具,用的是0.25mm的锡珠

最后看看两款主板CPU取下的样子

最后千万记住,换好CPU后,一定不要忘了刷BIOS,见我另一个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4254-1-1.html

最后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生意红火

 会员222282300鑫豆2023-11-1 16:25
 会员244393300鑫豆2023-10-29 12:37
 会员1370872300鑫豆2023-10-22 16:51
 会员11439952元2023-9-1 14:36
 会员2798612元2023-5-17 12:43

网友:
这CPU和手机CPU脚差不多了

网友:
怎么感觉处理器好像电脑笔记本的处理器 针脚不像

网友:
这钢网叫啥 是可以直接加热的么

网友:
楼主是放锡球 还是放锡膏

网友:
感谢分享,现在苹果的笔记本主板工艺和平板电脑一样了,集成度相当高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
还没有过换CPU,看来以后要多加练习练习

网友:
集成度越高维修难度越大。楼主不愧是高手。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主板船长说容易坏

网友:
谢谢楼主维修经念分享,让人看了明白很多维修要注意问题。

网友:
你的钢网从哪买的??好漂亮,能说一下吗??

网友:
刚从老马,买的制球钢网吧,这么快就用上了

网友:
【除了撒锡球以外】       这钢网可以刮锡膏吗?

网友A:
背面帖了锡箔纸 那不是只有一面受热了 ?不明白为什么背面要贴上

网友:
集成度太高了  楼主用多少度拆的芯片呀  珠子太小了  也难植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面帖了锡箔纸 那不是只有一面受热了 ?不明白为什么背面要贴上

因为主板太小,集成度高,背面帖锡箔纸是保护旁边的接口和原件不损坏,当然CPU位置要露出了

网友:
这个板子太贵。。好像目前还缺货

网友:
谢谢楼主维修经念分享,让人看了明白很多维修要注意问题

网友:
维修更不好高了   妈的  都是集成  动不动都要换主板

网友:
对楼主的钢网和植珠工具有兴趣.方便来个链接否?

网友:
集成度越高维修难度越大。楼主不愧是高手。感谢分享

网友:
嗯,换CPU最后刷一下BIOS

网友:
现在的机子越来越难修。。。。。。。。。。。。。

网友B:
这种锡膏没有锡球方便吧

网友:
集成度越高维修难度越大。楼主不愧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锡膏没有锡球方便吧

可以刮锡膏的肯定是刮锡膏方便,锡球是不能刮锡膏的才用锡球。

网友:
这CPU和手机CPU脚差不多了,厉害,

网友:
这跟手机一样了 。。。集成度这么高  多BGA几次 估计板子就废了

网友:
新*马的网子   好贵哦  一个 要卖80

网友:
手工很重要啊

网友:
换了CPU不刷BIOS会不触发还是会亮机慢卡

网友:
楼主好技术 ,学习了,看起来真是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
没修过这么新款的机子,先学习,下次有机会一定会用上。

网友:
这是高手,真得像你学习,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支持一下 这个价格爽

网友:
现在很多板子都是集成的  报价高了客户不愿意修  低了不划算

网友:
换cpu没尝试过,感觉报价高了客户不一定搞

网友:
Z这 块sr23y cpu 我是 用0.4的锡珠直的  0.25太小了 吧

网友:
我们这都没人敢动这个CPU ,风险太大了,高风险高收益啊

网友:
直球的工具看起来不错,比直接加热的钢网好用多了

网友:
高手高手..........高手高手..........

网友(2019-01-25):
这个机器你们CPU散热是怎么处理的,CPU 温度很高,你们散热是怎么处理的拉!

网友:
这机器散热片和CPU之间缝隙较大,直接加硅脂是不行的,你们是加的什么啦?

网友(2019-03-08):
这个BIOS不好刷,我前阵子也是这个机器,是WIFI坏了

网友:
换了CPU硬盘还能用不?这个机CPU坏得多

网友:
没风扇温度变化大,热胀冷缩久了易产生问题。

网友(2019-08-15):
多少钱发的

网友:
这个本子烫的可以

网友:
A1534这款机器。修过几台,换过这个CPU,昨天又接到一台,报价1xxx元,结果客户不修了,装起来还给客户了

网友:
以后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2019-11-14):
sr2en我 换过没成功。 换了不开机是不是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面帖了锡箔纸 那不是只有一面受热了 ?不明白为什么背面要贴上

q请问你用什么笔在主板上面做的记号  我也想买这种笔

网友:
我的bga机温度不准  一般遇到U坏的基本就放弃了

网友:
菜鸟请问一下 这个CPU原来是1.1的 可以换成1.2的吗?

网友C:
楼主接维修么?我的cpu也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接维修么?我的cpu也坏了

接维修啊,不过A1534换CPU返修率比较高,一般需要恢复数据才换CPU

网友:
这种板子貌似不好修呢,

网友:
这是笔记本吗?我看着像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维修啊,不过A1534换CPU返修率比较高,一般需要恢复数据才换CPU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cpu问题,u盘安装系统走进度条就自动重启,网络恢复走进度条死机,直接安装win,报applessd.sys错误,硬件自检没毛病。百度上说这机器容易不认硬盘,不知道我这是硬盘问题还是cpu问题

网友(2020-10-30):
据说这机型换了CPU还是过一段时间又坏掉,主要是散热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