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此iPhone无法确定电池健康状况,求助

楼主(2018-12-23):
此iPhone无法确定电池健康状况,求助论坛大神这是什么情况,电池已经换过新的了,但不是苹果公司的。刷机也刷过了。 电池用量里看  设置 用了百分之53  什么鬼

网友A:
可能是换了电池没数据,能正常充电使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换了电池没数据,能正常充电使用就行

充的还没用的快,老哥

网友:
充电IC、USB管看看

网友:
基本可以确定是什么毛病呀?大神

网友:
原装电池吗

网友:
插一下充电电路,如果可以接可调电源触发看电流多少起跳,如果200mA开始的,USB管理芯片的可能性就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