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5 A

楼主(2018-12-24):
客户拿来之前是外屏爆,但是部分可以触摸,换多张屏后都不能触摸,最后查出问题,新系导致,

网友:
什么问题 楼主 说详细点什么问题 楼主 说详细点

网友:
新系统还是新系什么?

网友(点评):
系统问题

网友:
确实遇见过系统问题导致不能触摸的

网友:
昨天我碰到过,有三个版本的触摸屏,我第一个换的触摸屏没有测试就贴合了,结果不能触摸,后来测试了两个版本后最后一个版本才可以用

网友:
新系是指新系统么?是不是说新版本的系统挑触摸?那用原装芯片的触摸应该是不会有系统不匹配的问题吧?不然原机的屏幕升级个系统就触摸不了,那不是很尴尬

网友(点评):
这个和原装触摸芯片没关系

网友:
触摸屏是不是也有一个对应的驱动程序啊

网友:
没听明白,可以说详细点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点评):
后压屏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