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Plus手机没声音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2-24):
iPhone 6Plus手机没声音故障维修一例

  大家好,我是迅维快修哈尔滨旗舰店徐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iPhone 6Plus手机没声音故障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iPhone6plus

  【故障现象】:同行描述原故障是触摸不灵触摸修好,手机没声音了,录音机打不开。

  【维修过程】:

  机器收到的时候已经被拆开了,大音频也都拆掉了 。

iPhone 6Plus手机没声音故障维修 图1

  看来音频部分已经被修过了,不能是芯片故障,首先测量大音频焊盘阻值,发现A9脚无阻值 ,A9脚通过电阻R0301到CPU把R0301拆掉测量CPU端发现阻值正常,看来是是修触摸的时候吧R0301吹坏了,重新更换R0301在测量A9脚阻值。

iPhone 6Plus手机没声音故障维修 图2

  阻值正常重新装回大音频,测试录音声音全部正常 到此维修结束。

iPhone 6Plus手机没声音故障维修 图3

  手机没声音故障维修到此结束!

本文由迅维快修旗舰店 徐工 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iPhone 6 Plus专题贴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网友:
吹坏R0301还是好事,没坏其它的

网友:
像这种情况直接飞一根线怎么样,还是必须要接一个同样的电阻

网友:
我捡了一个苹果7   开不了机,买了条数据线用安卓手机的充电器插上不停的重启     不知道到底是手机问题还是充电器问题

网友:
坏R0301确实打电话没有声音.也不能录音

网友:
电阻还能吹坏?应该是吹掉件了或者是电阻一端爆锡虚焊了,徐工的技术很牛。

网友:
啊,舒服,舒服啊,轻松赚钱

网友:
直连还是要一样的代换

网友:
简单暴力,直接测阻值找到故障点,上家应该以为是CPU坏了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