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x千古疑難雜症,至今無人能解

楼主(2018-12-24):
本來是顧客摔的,開機白蘋果亮一下就黑屏。,我重新貼合之後可以開機進係統,但卻不觸摸,因為貼合時觸摸那裡連錫了。再次貼合開機100ma起跳,到250ma抖一下歸零,如此反復。不亮蘋果,分離主板,上層板單獨開機也是這個電流,如此反復,你說怹麼可咋整?

网友A:
单 上层也不行,CPU搞虚了吗

网友:
赞同饼哥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 上层也不行,CPU搞虚了吗

買噶的,用的帶彈簧的貼合夾具,貼合時候不知道吹多久,就一直吹一直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 上层也不行,CPU搞虚了吗

案發當天,我再次貼合的時候,手欠,往cpu和基帶之間放了一些黑色導熱的膠,結果貼合後開機不亮屏,分層後發現cpu把基帶直接粘起來了。因為下層板是我搬板的,所以基帶直接掉了,重新裝了基帶再貼合就是現在這電流,是不是就因為我放了導熱黑膠導致的

网友:
那是口水

网友B:
文章用繁体字不累么............

网友:
重做一遍 咯

网友:
我擦,做壞了就賠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文章用繁体字不累么............

1,你嫌做中國人累可以不做中國人
2,沒使用一個簡體字都是對台灣的分裂
3,兩岸文字不同,是不是就給了台獨一個合理的理由?

网友C:
              常志是你吗 都修X啦

网友:
楼主很幽默!帮不上你,精神上支持一下吧

网友D:
活让你干得这么丢人还好意思发出来,佩服啊!

网友:
任何用簡體字破壞傳統中文,隔離港澳台的都是台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活让你干得这么丢人还好意思发出来,佩服啊!

學無止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常志是你吗 都修X啦

是我,不行啊,都修開機了,他媽的觸摸連錫了,加個微信13691521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