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0-45 LA-B291P 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8-12-24):
电池不充电,进系统可以检测到电池,但显示末充电,充电芯片BQ737换过,PQ310 PQ312也换了,还是一样,最后没办法了,刚好有一块LA-B091P的主板在,就对着打了一下电池接口旁边的小电阻,发现一个电阻变大了,本来是6.4K的,现在测试到19K了,果断换掉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检测电压有没有充满的,电阻变大,检测到电池已充满电  所以芯片没有发出信号,则不充电

网友:
厉害了,楼主,还好有片板子可以参考

网友:
有料板维修就是方便啊

网友:
运气还是一个关键因素............................

网友:
楼主发个图纸出来给我们看看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
学习到了,关键还有另一块板

网友:
图纸传上来 大家好研究研究

网友:
一颗电阻解决大问题, 不错, 图纸看看

网友:
最好对照图纸,看看这个小电阻是起什么作用,总结出经验

网友:
现在好多充不了电都是电阻的事

网友:
还好有板子    不然很
难判断